镭风X800XL 跑98代码,不断重启

楼主(2010-01-17):
镭风X800XL 跑98代码,不断重启,用风枪加热全板一会后就能开机,但用一小时后又重启..这大概是什么问题啊??

网友:
请描述清楚,是上来就档在98还是跑到98?
很明显是热量过大引起的

网友:
重做bga 可以解决问题

网友:
恩,谢谢楼上的。这个卡是GPU空焊了。加焊后就可以了。第一次开机正常跑码,跑到98卡住,要跑02时就重启。再重启直接跑98,过1秒后又重启,如此反复

网友:
你用的什么测试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