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蓝17寸 型号L7V显示器开机黑屏

楼主(2010-01-17):
如题!
上电,马上黑屏!
指示灯黄色!
用手触摸芯片TSU16AK
发现特别特别的烫!!
接六针的线那里是不是有12V的输出?
这叫什么来着。。呵呵
上电一会。插六针的地方有12V输出,可没过一分钟。。芯片发热后。 12V也不见了。。
各位师父认为是芯片烧了吗?
求助!
芯片
黑屏

网友:
很可能是芯片的问题,还有给芯片供电部分的电容有没有问题

网友:
发热严重的就应当先换了再说,,,

网友:
估计烧的多,换个试下就知道了,你在这里问一年也没用,还不如自己换个试下马上就知道了

网友:
先查外围有没有短路的,再换烫手的芯片

网友:
芯片发烫不一定都是坏了,要看外围元件是不是有问题,如果没问题就芯片了。。。

网友:
谢谢各位师父
我找找看有没有这芯片

网友:
别的不说,先换了在查

网友:
看看电源正常不。。。。。。。。。。。。。。

网友:
先查个围电路,然后换热的蕊PIAN

网友:
换个通用高压板不就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