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7102过滚动条后蓝屏

楼主(2010-01-17):
接一块MS-7102主板,V星给联想代工的板子,进系统蓝屏,内存电压2.5V,全板的电容都换过了,内存的供电管也换了,BIOS也换了,现在可以确定是主板的问题,希望提供有价值的东西,什么换硬盘、CPU、内存的就不要跟贴了

网友:
导致蓝屏的原因很多、系统、内存、兼容、先从系统着手吧

网友:
你再查一下网卡~!网卡有问题~!

网友:
软的方面解决了没有 禁用声卡,网卡等在装系统

网友:
我已经说了不要再说内存、CPU、硬盘、系统这些了,这我已经换了N次了

网友:
进安全模式,要是能进就尽量把集成设备卸掉,不排除集成显卡损坏

网友:
XP画面之前先考虑南桥及其周边

网友:
现在我把网卡声卡拆了也是蓝屏

网友:
是AMD的板吧?我碰到过是系统的问题...装了很多GHOST版本都一样...换内存什么的都没用..最后查了是主板差了什么驱动文件.在网上下载解压到WINDOWS目录下后就再也没有蓝屏过了。

网友:
南桥的问题,这个最有可能的

网友:
进BIOS禁用声卡,网卡.USB等设备试试看!!

网友(2010-03-07):
换内存试一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