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自做spd刷新小工具!

楼主(2010-01-17):
热插内存对我们新手太难了 !所以自己做了一个小工具,用坏了的网卡接口把SPD的八个脚引出来!然后另一头做成网线头!就很好用的。
window

网友:
说的 一点好不好啊啊

网友:
真的是高手 小弟佩服

网友:
我怎么还是看不明白,能不能多上几幅图片看得清楚些,具体说一下怎么做

网友:
直接找块sis的主板,在win下用spd刷就行了

网友:
我原来也是和楼上的一样,不过现在我做了个转换座,直接使用编程器刷

网友:
用网线做的,太硬了吧!!!换点软的点的线才好。

网友:
哥哥,你真聪明。好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