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笔记本掉电!!!!

楼主(2010-01-17):
戴尔pp33l  有时候可以开机,在自检时就断电   有时候直接开机掉电,  风扇不转  听说笔记本掉电一般都是主板挂了?  我想问下,坛子里有没有人修过这款本 或者修过同样的毛病的~~~~~~谢谢了

网友:
查上核心供电

网友:
和东芝差不多,现在本子的问题越来越多了

网友:
cpu核心供电控制芯片开焊导致的。补焊就可以解决。

网友:
遇上这种清况我会先加焊cpu供电芯片在做进一步处理…

网友:
加焊CPU供电芯片是正解,加焊后毛病依旧再考虑别的地方

网友:
风扇都没转 考虑下散热吧

网友:
已经OK了,IO芯片挂了....  再次谢谢各位了

网友(2018-12-03):
遇到过东芝的这种情况,网上查着说是CPU滤波大电容坏了,可以用四个330钽电容替换,照着网上的样子做了,确实解决了问题。

网友:
多少电流掉电啊,问题说清楚点才能给你建议啊

网友:
                连型号都没说清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