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 nforce4-9393A 代码 循环跑

楼主(2010-01-17):
该板子代码跑C1-C3-07-09 循环 I/O8712IXS 换过 内存供电1.5伏正常 BIOS 刷过 北桥焊过 还是跑循环码 请回帖 谢谢
iOS

网友:
电压1.5是不是有点低呢

网友:
内存供电1.5是不正常的 最起码 2.6V才正常

网友:
939的是一代内存,供电1.5有点低了,应该有3.3 2.5 这两个才正常,还有一个1.3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