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音只坚持半小时,怎么回事?

楼主(2010-01-17):
想请教一下大家,我的电脑声音开机后只坚持半小时或不到半小时就没了声音,是怎么回事?`驱动我都卸载安装了好几次不同的了可是每次都坚持一会就没了声音,从起又好了,想问一下师傅门,是声卡问题还是驱动问题`?`
电脑

网友:
从没碰到这种情况,重装系统试试,再不行就是硬件有问题了。

网友:
加独立的看会不会出现 ,如果不会的话 更换声卡芯片

网友:
不知道什么问题`
`
装系统也一样

网友(2010-06-24):
重新安装系统 。。 声卡IC出问题应该是没声音才对

网友:
声卡不良。

网友:
貌似接触不良 感觉虚焊可能性大

网友:
检查声卡芯片供电,检查输出电容,最后再换芯片

网友:
看看系统里那个windows audio那个系统进程是不是开启了

网友:
不出声 的时候你摸摸芯片看热不 在查供电 正常的话就芯片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