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Tforce4 U通病

楼主(2010-01-17):
前些日子收了网吧一起机器,主板映泰Tforces U,AMD3000+。当时主要测试能进系统就算好的,其他也没在意。
最近销售中屡屡出现点不亮或者CMOS内容不保存的现象,现将维修经验记录一下:
1.点不亮或者点亮不跑马
   12V插针边上标记CT17的电容,原来是6.3V1000UF的,这个有时候外观会鼓起来,一般更换整个电容后就能正常使用,可以用6.3V1500UF更换。

2.CMOS内容不保存
   首先确定电池座是否接触不良,可以测R413(102电阻),有电压表明电池座无问题。这个102电阻如果2边的电压相差太大,可以更换,我的经验是用锡或者细线直接连接起来。另一个易损的是一个三个脚的二极管,编号Q59,在主板上的还有标记。标记KA的是输出端,当主板没有待机电压(关机状态)时,KA的电压基本等于电池的电压,电池输入到KA的电压脚标记为K;当主板待机的时候,KA的电压由待机电压经过标记为A的脚提供;由于A电的电压大于K点电池的电压,所以KA的电压就是待机电压(比待机电压要高一些,估计内部有个升压过程)。由于自己不会画电路图,大家可以自己找块主板看看

网友:
CMOS内容不保存的现象 说明是南桥有问题

网友:
不保存一般都是电池座氧化的比较多!!

网友:
希望不是单桥的问题!哈哈。

网友:
感觉LZ还是说的不够明确。。。。 不过还是感谢你的分享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