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T40显示0192是什么错误!!

楼主(2010-01-17):
T40显示0192是什么错误!!换了BIOS之后好了!!谢谢!!提供自己备份的两个bios希望能够帮助一样寻求这种解决办法的人!

网友:
刷个BIOS程序就可以了

网友:
那谁有T40的bios程序啊!!

网友:
0192好像是电池没电了吧

网友:
CPU散热风扇故障,检查COMS备份电池的电压,电压不行是更换电池或要换CPU风扇 最后就是主板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