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联想E280L屏不显一例。但未解决毛病出在哪里,求助

楼主(2010-01-17):
旭日280L,开机屏不亮,外接显示器亮,拆压条后,当我用红笔测量屏供电时,屏突然亮了,然后装机,重新测试后,屏还是亮的,一直不明白为什么,求救。还有测量出屏蔽供电电压为3.3V左右,不知道是否正常。客户拿走一个月了,屏依然亮,未出现其它毛病。

网友:
屏的供电3.3V是正常的,这个机器的问题可能就是屏线接口接触不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