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M19有时能开机有时不开机

楼主(2010-01-17):
近日接一台东芝M19本本,有时能开机有时不开机,不开机时没有5V输出,电池也不充电,能开机时电池能充电,后来的发现5V下管二极管值只有180左右,就换了一个,可故障依旧,TPS51020也换过了没用,没有5V时RUN/SS2电压为0。望高手指点一二,小弟不胜感激。

网友:
没有图子,网上发的全是M18的,晕死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个机器我修过一次,充电芯片异常的故障,研究过它的待机有点特别!
首先由19V主供电送到TPS51020的24脚。然后22脚输出一个线性稳压的5V.
这个5V接着送到U12(应该也是一个线性稳压器,就把他当成一个复位开关吧!)的5脚,4脚输出一个5V去开启TPS51020的9脚(3V使能)。
当3V出来以后送IO(EC LPC47N249)供电,这时IO就处于触发前的待机状态了。
不过还有个特别之处,这个机器AC(适配器)供电时,是开机触发后才出5V的使能。如果是DC(电池)供电时,IO有3V供电后就直接开启5V使能!
所以总结是不管是电池或电源都应该有3V出来,如果没就应该网前查3V的使能等等!如果仅仅没5V使能,就要看供电情况了!如果是电池供电,那故障现象应该说明IO没有正常工作了!

希望楼主可以根据以上说明做一个参考!如果有错误的地方还请指正!

网友:
多谢楼主的指点,不过这机子用AC时也出5V,这个我试过了,我刚才发现5V使能为底电平,于是飞线到3.3V使能上,能出5V了,但不开机,后来跑线路发现5V使能通IO,量了一下IO,没有3.3V使能输出,另外,3.3V使能电压为5V。我 现在正在BGA IO,这个IO为BGA封装。

网友:
楼主你看一下是不是关CPU座后面那个NEC电容有关~~因为那个电容容易漏电`因为东芝的M系列有这样的通病~

网友:
哦,就那三个钽电容吧?好的,我试一试

网友:
刚加焊完IO,试了好几次都能开机,就是不知道故障再出现不?明天再试一试吧

网友:
加焊了IO后试了好多天,不开机的现象没有了,但出现个怪毛病,那就是第一次插上适配器后,会出现充电灯亮红灯(裸板试的,没上电池),且CPU风扇旁的D4、D5、D6、D8全亮兰灯,待机电流达0.2A左右,拔掉插头再插上又正常了(有时需要拔掉二次才行)。望高手指点一上!

网友:
另外CPU旁的NEC钽电容全换了,故障依旧

网友:
有地方虚焊吧,做下BGA焊接。

网友:
把IO换新的,这机器就是这问题。

网友:
今天把本本装好试机不再出现闪灯故障了,回想可能是没装CMOS电池的原因吧

网友:
已修复
总结一下:该故障应该是IO虚焊导致的,早不到的朋友注意:IO在PC卡槽下,要取下PC卡槽,揭起塑料纸才能看到。另外,这本本的电池电压我量了一下是16.8V,比标称的14.3V高出2.5V,不知什么缘故?

网友:
被逼打酱油啊    放低级错误搞了半天IO都没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