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一个刷WT61P4的ISP软件。

楼主(2010-01-17):
有人在求,故发一个了,觉得好的话,请你评分了

网友:
没见你发的软件在哪里啊

网友:
以后遇到了就试试,看样子是对的

网友:
软件是对了,问题是还没有硬件支持啊

网友:
不会我还要送你硬件了

网友:
希望有人提供硬件电路图就最好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当然不是向你索要硬件了,,,能说一说这硬件还可以写那一种板 或是和那一种一致就行了,,,

网友:
有硬件无软件的顶,我两样都无,不能顶了!

网友:
按三星NT芯片方式设置硬件就可以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谢谢了,好的,有机会遇到这种方案的机器时,试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
下载下来留着备用

网友:
软件要进行正确的设置才能用的,否则是没有任何用的,具体的还是要找卖编程器的,可能每家设计的编程器的设置不一样的

网友:
大同小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