翰士奇HC174A液晶开机绿灯闪

楼主(2010-01-17):
翰士奇HC174A液晶开机绿灯闪,无显示是什么问题?
请各位大侠指点!

网友:
绿灯闪如果开关机也失控,说明电源处于保护状态。检查电源电路,比如次级的滤波电容

网友:
开关可以正常开关

网友:
先拆开检查一下驱动板和高压板的电压,有可能只是爆电容了

网友:
电容没股。换个通用高压条试一下!

网友:
先确定是不是开关板漏电,如果不是开关板漏电 那多半就是滤波电容鼓了

网友:
着重查驱动板,如果电源高压开关没事的话

网友:
看看电源正常不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