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x48 dq6 故障

楼主(2010-01-17):
现象是进系统死机,进pe也死机,拔下cpu再安上怎么用都没事,断电后再开机还是进系统死机,除主板外其他配件试过5台电脑都没问题,原配件换主板可以正常使用,这个主板到底什么毛病“?请各位指教菜鸟~O(∩_∩)O谢谢
cpu

网友:
有没有查过病毒?硬件的温度?还有,是不是硬件不兼容?

网友:
其他配件没有任何问题,温度完全正常,没挂硬盘,只挂光驱,pe死机,只要不进系统就没事,已确定是主板问题,就是想问问到底是主板哪里的问题

网友:
有人知道吗

网友:
CPU座边上的小电容或电阻坏了会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