品牌机不插光驱不进系统

楼主(2010-01-17):
有一TCL品牌主机不插光驱不进系统而且认的慢  插上光驱就OK  BIOS 放过电   头痛中

网友:
还有我遇到过一个IBM的台机,只能硬盘启动才可以,其他启动项都得关掉

网友:
正常现象啊!不插光驱的时候需要在BIOS内把光驱关掉才能进系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