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845GV-M2 不触发已修复,其中有很奇怪的问题?悬而未解,请高手进!

楼主(2010-01-17):
精英845GV-M2 台机主板,  不触发,查U32顶端那个脚阻值为96左右,手头上有好板是138左右,看电路图后,查到是ER4电阻坏,更换后阻值正常,但还是不开机,电路图上显示U32是个电压转换的IC,把5V转换为3。3V,输入5V正常,输出却是1。9V,转换出的3。3V电压在电路图上是 RSMVCC3,
这个电压去了很多地方,把每个所去的地方都断开或量阻值,只有一个Q90的其中一个脚的阻值与好板不同,更换后,量电压仍是1。9V,除了到南桥的无法量外,其它都排除,又换了南桥,换后,正常能触发了,触发后U32的那个电压仍然为1。9V,(从始至终都是表笔放上的一瞬间是3点多V,之后立即显示1。9V)。好板是正常3点多伏的。 非常不理解, 是什么原因把个电压拉低了???

网友:
楼主图纸去哪里下载的啊?

网友:
我测量此电压为3.4V,U32为LD1117,正常输入为5V,输出3.3V。

网友:
表笔放上的一瞬间是3点多V,之后立即显示1。9V
万能表有问题了,,没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