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解决]三星Q45的怪问题

楼主(2010-01-17):
修一台三星Q45加电无显,显卡问题,植球修好后,客户用了2个月返修。由于客户比较难缠,给换了个新料。没想到装起来验机,键盘和鼠标系统内不能用,键盘DOS下正常。心想系统坏了吧,重做个系统,天哪WIN7,VASTA,PE键盘鼠标还是不能用,发现键盘在设备管理器删除,重启WIN7发现硬件装驱动能,系统再重启键盘能用了鼠标还是不能用,但不能关机或重启,如果重启机器又不能用了。有遇到这个怪问题的吗?

                 由于鼠标线被易碎贴粘上了一根数据线造成。

网友:
没有遇到过 确实。  要么就都不能用  没见过你这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