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王牌CCTV MC21监示器屡烧保险的维修

楼主(2010-01-17):
一电脑公司业务员送来两台数字王牌CCTV MC21监示器(21"纯平监控机用,不是显示器),说是屡烧保险。
   打开检查板上标为3.15A保险已被换成5A保险,玻璃壳内铜丝已烧成气化,玻璃壳已成棕色。可能初级存在严重短路。
   检查整流桥、400V 100UF电容、开关管、推动管正常。再检查次级整流管、行管正常。有一25V 470UF电容鼓包,更换。
   判断为消磁电阻异常。拆下该电阻(型号:MZ73 14R M270V),用手摇无破碎后的响声。测量1、2脚阻值4K多,2、3脚阻值11欧,感觉2、3脚阻值有点小。量一正常的(同一型号)2、3脚阻值19欧,更换消磁电阻后,装好板子插上线。
   开机加电2秒后,屏幕中间显示一绿色亮点,2秒后亮点消失,马上关机。分析亮点原因,应是行偏转线圈插头没插。插好后,开机后2秒显示3个绿色字:数字芯,然后左上角显示绿色字符:CH1,说明显示正常(不插行偏转线圈插头,行、场没打开,绿色字符缩小至中间一小亮点)。
   另一台故障同上。
   分析烧保险原因:拆开损坏的消磁电阻,看到1、2脚间的圆饼电阻无破碎,但触点处有打火痕迹,2、3脚间的圆饼电阻无破碎,但不明白为什么阻值会减小。是1、2脚间通电打火电流过大,击穿2、3脚间的电阻吗?
   送修人员以前维修时更换为5A普通保险,只能短时使用,然后再烧毁。应更换为3.15A延时保险。

网友:
这种监示器也是个电视机。

电视机中消磁电阻是常通电了,日久老化了。我是电视就是这样坏了。好在自己修,也就三元解决。

显示器一般采用继电器加消磁电阻组合,可以多次消磁,就不存在这种情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