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I 9600 BGA焊接问题,急求解决!!!

楼主(2010-01-17):
今天做三台HP NC6000显卡BGA,都遇到同样一个问题,就是显卡中环与外环之间的一个正方形焊盘全部不上锡,植球的时候放玻璃上看都很平啊,也没有发现显卡有明显的翘起现象,主板左看右看也没看出来有变形,连续做了两次都是这样的情况,另外买过显卡做上去,取下一看还是老样子,附上图,请大家帮忙看看!感谢先!!!
最佳答案
福州一修维修
板和芯片焊盘明显的不对啊 你是不是拿错芯片了啊
显卡

网友:
板和芯片焊盘明显的不对啊 你是不是拿错芯片了啊

网友:
楼主你数过焊盘跟芯片上的球数目吗?

网友:
你用什么BGA焊台? 固定架效果怎么样 可能是这样 在加热的时候变型了 有位置的锡球没焊上 冷却后板又恢复回来 但锡珠已冷却 所以有部分焊不上 这样的情况我碰到过

网友:
明显有掉点的地方。主板上。

网友:
哈哈,楼主DIY的BGA机问题吧,,还是买台成品的效率高了

网友:
用手术刀轻轻刮一下不粘锡的点,主板焊盘可以过一下锡。板子要固定好,不然加热时会变形,影响某一方向的粘锡。如果是这种情况可能是板子变形可能性较大。

网友:
无边思绪
我撞墙好了,晕倒,犯这样低级的错误,原来真的是买错显卡了,感谢版主的提点!

网友:
bbyz
掉点的地方我对过图纸是NC脚!

网友:
风的声音
谢谢关心,我对我DIY的BGA机还是很有信心的,问题已解决,我自己买错显卡了!

网友:
哈哈,路过 无语。上次有个小弟做BGA。他自己的机器,自己买芯片来做的,结果也是买错了。做上去的芯片换都没的换哦。

网友:
再次请教下各位,HP NC6000显卡的型号吗?我是按照原来板上拆下来的型号216PACGA14F买的,怎么会错呢?多谢大家提点,要不然又去买这个了,手上有这个机器的能帮我看下吗?感激不尽!!

网友:
倒 这样也可以啊

网友:
看图纸是M9_M10 的 你参考

网友:
LZ的运气还是挺不错的?没有把板烧掉。

网友:
最佳答案者真是心细 维修就怕认真两个字 佩服

网友:
可能你用的那个BGA焊台严重偏风

网友:
呵呵,楼主还是细心点好

网友:
只能在这看看 了下次细心点了

网友:
亲爱的小盆友,你太阔爱了

网友:
不过认真看了下好的板上用的显卡型号和我手上的一样,现在不知道是被芯片商坑了还是主板设计就是这样,同样型号的显卡(216PACGA14F ATI 9600)但是脚位却不同!

网友:
上次我做一台明基的机器,也遇到了这种情况,重做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