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基地买的AT8205热风枪问题

楼主(2010-01-17):
在基地买的AT8205热风枪,只能热风口只能朝下,朝上就自动关了。我看说明好像是保护措施,怎么改下能让风枪从下面加热呢?

网友:
手柄里面应该有个水银开关之类的东西,看到了怎么改不用说了吧

网友:
好的。我拆开看下。

网友:
拆开确实有一个水银开关,把水银开关取下来,直接2根线接上就不会保护了。

网友:
建议 机器不要随便拆开  这样如果在保修期内出现问题保修比较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