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主板12V供电对地短路

楼主(2010-01-17):
一块精英15-V06-011021主板,现象是不开机,用摄子短接电源绿5V  电源风扇不转 ,其它各路电压无输出。拔掉电源与主板的插头  再次短接电源风扇转 ,后检测CPU供电12V对地短路,拔掉CPU后对地阻值由112跑到1608。经检测CPU三路供电场管D极与S极是连通的  一共6个场管的D极与S极都是连通的,用万用表跑嘀嘀响,这个问题出在哪呀?

网友:
测量CPU供电点对地是否短路时,不应上CPU
如果测试结果是112,基本正常。

至于LZ说的不开机,不知道是不能上电触发,还是能上电不能跑代码

网友:
LZ你是真得牛,对地阻值都不打就直接上点
佩服

网友:
这是旁边一家卖电脑的人拿来的主板,他拿来时就上了。

网友:
先检修CPU供电电路的问题,故障应该是CPU供电电路短路引起的保护现象,最简单的方法换掉所有场管和控制IC,然后测CPU 12V供电脚和VCORE供电脚对地数值,VCORE对地数值应在100以上,如有在100以上,就可以上假负载开机测量供电是否正常,方可上CPU

网友:
先修下u供电

网友:
用假负载,然后短接绿色线 测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