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牌15寸液晶(有上無下)

楼主(2010-01-17):
ibm 牌15寸液晶,开机只有上半部显示,下半部是黑屏,这一般都是那出问题了?该从那查起?谢谢。
黑屏

网友:
先用通用驱动板点,还这样就是屏的问题了

网友:
屏的可能性很大

网友:
从现象看,是屏坏了

网友:
15的显示器,看一下是不FFC接口,如果是,应该有两根,检查一下是不是屏线接触不良。

网友:
屏坏了没的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