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I/O是不是带程序的?

楼主(2010-01-17):
LPC47N252-SD,Advanced Notebook I/O Controller with On-Board FLASH   [厂商:SMSC]

坏了的话没有一样机型的主板是不是换块新的也没用?

我挑起它的RSMRST#脚,主板不通电此脚对地阻值几百欧,通电对地短是不是可以确定IO坏了?

网友:
带不带程序看它用在什么机器上

网友:
根据经验,一般没贴小纸条的没有程序

网友:
compaq evo n600c,p3-m的CPU,830北桥

没有小纸条

网友:
io上有没有小纸片什么的?贴在IO上面的。如没有就不带程序

网友:
是这样,但是一般EC可以通过对某个特定的PIN置高置低,来选择使用内置ROM还是外置ROM

网友:
这个I/O是EC吗?

另外这主板BIOS上也没标签

网友:
有没有签说明不了一切。报板号过来

网友:
板号:PCB-PC7538MB-41A-VER1.0
貌似英业达代工的

网友:
坏了是不是没戏了?

网友:
板子才一百来块钱

网友:
我挑起它的RSMRST#脚,主板不通电此脚对地阻值几百欧,通电对地短是不是可以确定IO坏了?

故障现象:电池或适配器都不触发,硬盘灯常亮,充电灯一直闪,无法充电

网友:
回复 网友A:
“内置ROM”是说明有程序还是没程序啊?

网友:
应该是有程序吧,内置的  了

网友:
看样子修到这种带程序的就麻烦了,如果坏了,怎么弄程序?

网友:
看看有没有贴纸

网友:
如果使充电问题的话往前看看充电电路和充电芯片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可以看看我以前发的贴,同时感谢“迷糊维修”帮我找到了图纸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167100-1-1.html

网友:
请问 无边思绪
PCB-PC7538MB-41A-VER1.0是INVENTEC早期的板子吗?
现在好像都是用一个英文的代码来表示一款机型!

网友:
回复 网友C:

这个机器也是一个单词的Design Code,叫Fenway1,楼主写的代码是小型号。英业达的板号找不出什么规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