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修工控机想请教的问题?

楼主(2010-01-17):
昨天本来应该是休息,但一电脑公司的经理打来电话说他一朋友单位(一大型企业)的工控机不能启动,本单位的维修人员不能解决问题,问我能不能维修,当时就说虽然修这么多年电脑了第一次修工控机,但工控机和普通电脑没有多大的区别,让他们明天送过来看看吧,昨天送来的时候来对方一下来了三个人,一个是设备处的主任,另两个是维修工,先问了一下故障现象,说是启动时好时坏,不正常启动情况占多数,不能正常启动的时候会在屏幕上出现一些德文的提示信息(因为系统是德文的软件也是德文的),我也是第一次遇到德文的系统,也看不明白,问两个维修工说电源内存都换过,硬盘也装到别的工控机上启动正常,但当时我就判断是CPU、内存的问题,最后我就对他们说这样的故障既然已经排除了内存、硬盘、电源的问题,那就只能是主板和CPU了,别的卡不会出现这样的故障现象,最有很可能是主板的问题,维修起来有点麻烦,先放到这里我抓紧时间给你们修,当时有个维修工说放到这里不太好,听他话里的意思一是设备比较贵重,买的时候可能是十多万,二是硬盘和卡上的程序非常重要,怕出问题不好跟领导交待,来的时候领导说最好能现场维修,我说这样的故障去你们现场修显然不可能,很多维修检测设备我带过去也不现实,放到我这里维修我可以保证不损坏硬盘上的程序和数据,那个主任问我几天可以修好,我说三五天吧,有什么情况需要换什么配件我随时跟你电话联系;他们走了以后,先测试了各供电正常,把别的卡拔下来只保留最小系统故障依旧,仔细看了一下主板也没有明显损坏的元器件,本着先易后难的原则打开电源清理灰尘,又到原来的旧的电脑上找了一条SD内存换上后居然能正常启动了,又反复启动了十多次都正常,下午就回来了,想着周一上班后再启动测试如果没有问题的话就给对方打电话说已经修好交工;现在我想请教的问题是收多少钱维修费用合适?因为是第一次修工控机不知道行情,想在这里请教一下,请各位师傅不吝赐教。

网友:
LZ请教下基地的宇光大侠,他会教你。

网友:
主要是你要测试ok,近时间不会出现一样的故障,至于收费你可以报主板故障,内存故障就看你怎么说了,收高点他们是可以接收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在修的时候看了一下是95年的工控机,楼上说的宇光大侠我不知道怎么联系他呀,不知道他上网能不能看到这个贴子,谢谢。

网友:
小心为妙
特别是上面的卡贵

网友:
要看你和他们的关系了,一般的话收2000可以的。

网友:
呵呵,这个是看你的交际艺术 了,其实我一直觉得搞维修的,技术是第一,交际也是第一,你光有技术,不会交际,200元的维修,对于我们来说就可能是有点高了,但是如果会交际,200元就可以变成2000甚至20000元,如果当地不会有其他人会修,工厂如果请厂家技术员来修,估计费用绝的不会是低于5000,你可以把这些都参照进去,前提是你的东西一定要给人家修好,这样既赚了钱还能留下一个好口碑。

网友:
像这样的机子楼上的收个3   5千都可以
之前我这边有台HP服务器
客户拿到HP去  妈的人家报价9900
还不包检测费  费件费
拿到我们这边才收他5000
人家还高高兴兴说我们很好

网友:
因为赶工测试一批发往美国的电路板没有能及时回复楼主的帖子。
关于收多少维修费的问题,我说说自己的做法吧。工控设备的收费问题比较难,难在很多时间我们不清楚设备原值是多少,原厂可以多长时间能解决故障,还有没有其它替代方案,停机给用户造成的损失多大。有些设备的维修费可以简单地按照原值的30%收取,有些只能比照普通计算机维修费,为了准确报价我们甚至通过客户内部的朋友去查他们的资产表。
所谓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建议你最好能通过工厂内部的人得到他们的想法。如果不能,就只能看你自己的谈判能力,要一步一步地揣摩客户的想法。我自己的做法是在情况不明时比照计算机维修工时的5~10倍收费,当然这样经常收少了。不过我想人家让你修设备就是给你机会,这就如同打仗,不要只挣一城一地,要有全局观念。我见过的很多客户都是这样——他以前根本就不知道本地还有人可以修他的设备,一旦修复了,他的其它设备也可能拿给你修,来日方长。
讨价还价要进行的,一方面是争取自己的最大利益,并为日后的维修价格收费定调,不要让客户什么都掌握主动;一方面不要让客户很不愉快,因为很多时候设备修复后你的主动权已经减少了,这在现场维修时最容易发生。

网友(点评):
这个学习了。好深奥!

网友:
95年的工控想当年是10多万,比现今的工控没法比,楼主可以参照修古董的价格!

网友:
楼上的想法有误,像这种古董设备原厂可能都没配件了,你如果能修好是可以要一个好价钱的。工业设备与普通计算机的差别之一是它是个性化的,没什么可替代性,一个部件出问题,整个系统都瘫痪了,正所谓牵一发而动全身。

网友:
维修价格你要问 一同来的主任呀,和他谈。

至于故障,你要说费了很多时间,查到是主板上的内存相关接口电路有故障。切不可说是换了内存,你这样说了,会让那两个维修员丢面子或饭碗的。

价格是主任定,要多少你都要和他商量。如果一点不熟悉,不要急于报价找他厂里维修员了解下,套下话,价格不能报低了,至少以K为单位。

网友:
余兄说的对,低于K级的话,以后不要出来混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哥们心真细!体贴人!

网友:
我来学东西了到 呵呵

宇光 -2 不遵守版规

网友:
500到1000比较合适

网友:
这个贴才是养家糊口的本领哈学习了。

宇光 -2 不遵守版规

网友(2010-02-28):
机器没带负载,不容易出问题啊。最好费用一次收到位置。楼主的这个维修很不成功,自己都没确定准确位置。你说清灰,就好。那你准备质保多久?如果质保内板子真出问题了,楼主师傅可有解决之法?既然是小故障给厂里说清楚,最好给厂里的维修员通电话。给他们说要他们技术协助,到时候一举三得。不用言明了吧。一定多参考下宇哥和余哥这两位的意见。

网友:
以 K为单位,先收了钱再说,给个保期他

网友:
哇。修工控这么贵啊

网友:
有意思,我也改行算了。

网友(2010-04-19):
修过遇到过几台医疗用的电脑和作门的一个企业的电脑,一般都是500--2000

最郁闷的是修医院用的DR机,才300

网友:
现在工控机的价格没以前那么离普了,
定制的工控机只不过有一些设备是唯一性的,
根本没有什么替换的备件,所以修好的话收个2000元是不成问题的。

网友(2010-06-20):
这种机器的维修价格 我一般一千起步价格。
你还要跟他们的技术部打好关系,从技术 到维护 都给他吹吹牛
千万别在使用忽悠说啥  因为那点他们更专业

网友:
我上次修了一台。换了个电源。一共才收了四百八十块。不敢往上报了。按普通电脑收费了

网友:
修这东西准确报价(客户能愉快接受、自己利益又最大化)确实是很难,尤其是第一次!因为没有渠道了解东西实际价值跟厂家维修费用。记得我第一次修工业板时候是冲老外工程师的那句:“中国人修不了的”,结果修好了却不知道报多少合适,就随便报个500,说这次当交个朋友,结果他们很高兴说以后都给我修。后来慢慢跟他们内部的人熟悉了,才知道报1500也是合适的。

网友:
学习挣钱经验多谢分享了!

宇光 -2 技术区严禁灌水

网友:
我想你如果想和他们合作的话多少不是问题。关键有没有以后的生意做,做人不要贪图眼前的利益!

网友(2010-07-27):
  在開始的時候,打好關系吧,1000塊左右就可以,收少了他們心裡過不出(面子害人,他們就是感到自已的機器貴),收多了,他們也少佔點便宜(有少少回扣的),我以前在深圳睇過國外的技師修工控機,是按時薪的,02年的時候就是時薪800塊

网友(2010-08-27):
据我所知维修维修站应该是5000起价

网友:
哈哈,长见识了

宇光 -2 技术区严禁无价值内容,3次以上不听劝阻,禁止 ...

网友:
呵呵!!这样的机才能赚钱。

网友:
看完感慨良多,我不是做维修出身的,仅仅是业余爱好而已,年轻时在外边工作过几年,回家后在附近的化工厂工作,记得在06年的时候,打工的工厂新进了一台离心机,是自动控制的,当时因为保护不当,把化工原料用水冲进机器里边了,造成显示模块(display unit)烧坏,之后厂家来给修,报价是3k,厂家的结论的需要更换那个显示模块,费用还是另计的,当时我还是仅仅是个操作工人(现在也是)是通过断开那个显示单元的电源供电来回复工作的,因为接上那个显示的模块会有一个报警,之后halt的。
机器的价值好像是10万左右,好像有3吨重。记得那个钢混的底座还是我焊的呢,焊条还是专用的,具体的型号不记得。
后来厂里给了我100rmb作为奖励,
很伟大的100元啊。

网友:
楼上,工厂对自己人多是如此。所以我们有时会劝工厂里的技术人员: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拿出来给我们修,你那份比工厂给的只多不少。

网友:
宇光老师,俺可不是技术人员,仅仅是一名操作工人,决定不了的。

网友:
也要学习。

宇光 -2 技术区严禁无价值内容,3次以上不听劝阻,禁止 ...

网友:
工控机也是普通的电脑吧。只是上面的采集卡跟平常的卡不同.除非他们维修工只懂修机器不懂修电脑咯~

网友:
回复 网友C:

精辟,很能理解老大的意思,这年头,我认为技术已经不是第一位了,
关键还是看你能不能忽悠,上次我这里有位同行,重新了一次系统,
跟人家忽悠说是换了主板,报价1K多.
人家居然接受了-_-|||

网友:
楼上,像你说的这种事还是不要多想,偶尔有之,老指望有这种好事就如同守株待兔。另外客户方面的管理也不见得让你有空子可钻。所谓人间正道是沧桑,怎样找到高端客户,为他们提供配套服务,赚取合理的报酬,我觉得才是最重要的。

网友(2010-10-31):
你可以和那个主任打下关系  多收点都可以 可以以送礼的方式分点给主任
这样能为以后的合作关系打下基础

网友:
  有位哥们闲聊 说修个815的板子 收过8k  看你的造化了

网友:
报个800左右,我们公司之前修了一台报600,客户都很爽快答应了

网友:
只要确认好了价钱报高些他们还是能接受的。像我们搞维修的接厂里的活还是比较赚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