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51r 解密 bios密码

楼主(2010-01-17):
开机之后提示  日期时间错误   按  f1   或者f2   都要求输入密码     错误3次就提示按f2    按f2之后就能进系统了
在系统里面调好时间   直接重启系统   还是提示   日期时间错误    跳过密码提示   再进系统之后时间还是2007年  时间没保存住

BIOS密码  应该不影响时间的调整啊

刚刚在线刷完BIOS  还是一样的

麻烦大家出招啊

网友:
你是重启的还是关机再开的啊,要是重启的,那可能是bios或系统的问题,要是关机在开机,可能是主板电池的问题

网友:
是在系统里直接点重启    还是提示输入密码   到系统里之后时间还是恢复到2007年

进bios需要密码  不是进系统需要密码  跳过它提示进bios需要密码   就直接进系统了

网友:
高手  高手   期待高手

网友:
就是不知道怎么解这个密码呀
刷bios之后还是有密码的

网友:
是不能保存COMS资料的吗?

网友:
就是不知道怎么解这个密码呀
刷bios之后还是有密码的
[--------------------------------------------------

估计你是直接更新的BIOS,而不是拆机用编程器刷的BIOS

网友:
可能主板上面有单独的码片,存储设置密码的。

网友:
就再没有高手了吗

网友:
断电试试,不行用编程器重新把BIOS写进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