晒一晒HAKKO 470和474吸锡泵内部图

楼主(2010-01-17):
吸锡泵是拆卸多层板的必备工具之一,作为囊中羞涩的DIY们拥有一台得心应手的工具是一件梦寐以求的爽事啊!下面秀秀白光的470和474吸锡泵,470气泵电机需要启动电容(俗称交流电机),474气泵属于直流电机,整体重量比470轻便,470和474的手柄可以通用!
HAKKO 474

HAKKO 474

HAKKO 474

HAKKO 474

HAKKO 474

HAKKO 474

HAKKO 474

HAKKO 474

HAKKO 474

HAKKO 474

HAKKO 474

HAKKO 470

HAKKO 470

HAKKO 470

HAKKO 470

HAKKO 470

HAKKO 470

网友:
多少钱入手的?要是220的就更爽了。鬼子的东西就是不一样。

网友:
看的出来还是470好

网友:
lz这种100V的,可以改成220V的吗?

网友:
树叉版主说得对,我实际使用是也觉得470的吸力比474的强(两机器的活塞完好情况下),470的马达功率大很多,重量也重很多,而474由于改用直流电机,重量相对470轻便很多,两款机器的吸锡效果没的说,就连等离子Y驱动板模块的大片地线引脚都照样吸得干干净净,对维修帮助的确很大,但有共同缺点就是吸咀太贵太难找,目前我只找到0.8和1.2两种;
》》回复4楼兄弟:两种机器完全可以改220V,目前我470的那台已经改为220V了,非常简单,由于变压器只有一个绕组,只要满足功率要求任何24V的火牛就可以改装咯。

网友:
我上次碰到一台470的,思前想后,还是没买,不过看到楼主的这个图是有点小小的遗憾,理智战胜好奇,当然有好工具当然是好,还用焊台外加吸锡棒实际一些吧。

网友:
楼主,474的吸锡头子什么地方找到的?什么价格?
如果方便说,告诉一声,PM告诉我也行,多谢

网友:
回复6楼大哥:474可以帮你找到,不过价格有些高;
回复8楼大哥我目前找到的只有0.8和1.0两种,1.0的比较常用,应该是台湾的,不过很耐用,130价格好贵啊

网友:
仔细看了下,470的电机居然是交流22V的,以前一直以为这类电机都是100V的

网友:
lz你是怎么改的,1,换变压器,2,重绕变压器。可以说下那个接口4线的功能,谢谢。

网友:
回11楼大哥:我是通过更换变压器来改装的(24V 3A以上即可),原机的变压器是好,但是重绕的工程太大而没有采用,你说的4线接口是指哪个?变压器傍边的还是接手柄的那个呢?变压器傍边的是2根电源进线2根接变压器的,手柄的那个2根是发热管供电,另外2根是微动开关信号线。

网友:
你的这个泵跟我的有点不同。我的全铝的。

网友:
太历害了,使人羡慕的工具啊。。。。

网友:
这几天抽时间自己DIY了一个电动吸锡器,找了个报废的850焊台,加了一个真空泵,一个气罐,一个电磁阀,一个控制板,接头,管子若干,只吸,不加热,效果还不错,实测真空度达到-85kpa,吸的比较干净,就是手柄处的气密和锡渣烟尘过滤问题很是费了点功夫,成本200左右,值了,呵呵。

网友:
多謝樓主分亨 强大的工具  佩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