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dv2000笔记本如何改系统

楼主(2010-01-17):
笔记本HP dv2000原来是Vista系统,想换成XP,GHOST安装,原始安装,取下硬盘在别的机器上安装,解压时就蓝屏,不知如何解决,希各位大虾指导。

网友:
刷BIOS吧,要肯定不行的。

网友:
刷BIOS就能安装XP

网友:
刷个屁BIOS。系统不集成SATA驱动。你在那儿安装也不成。下载个带SATA驱动的系统盘安装就成了。
如下载不到。从管网上下载SATA驱动放到U盘里。把U盘格成软驱模式。在安装系统时按F6。把SATA驱动安装上就成了。

网友:
多换几个版本的系统试试,再就是网上有专门针对HP 这类机器的XP笼统,不用搞BIOS的,那个有点危险,还是不要乱搞BIOS的好。还有就是希望楼上的注意自己的用词,大家在这里都是相互帮助相互学习的,还是融洽一点比较好。

网友:
把BIOS里面的SATA改成IDE就OK了

网友:
把SATA  关了就好了?

网友:
我的就是HP CQ515的,原来是WIN7的,后来也换成了XP的,原先也是装不进,后来在GHOS里面的高级设置里设为SATA硬盘就可以安装了,我用GHOS安装盘装的。

网友:
把BIOS里面的SATA改成IDE就OK了,或者刷BIOS

网友:
把BIOS里面的SATA改成IDE就OK了。装纯净版的系统就可以了

网友A:
在BIOS里边把硬盘模式改一下就可以了..BIOS默认的是VISTA的硬盘模式..改成XP能识别的硬盘模式就可以装了.

网友:
不用ghost  而用正常的安装应当就行

网友:
直接进BIOS 管理页面,找到 BIOS里面 的 把硬盘通讯模式改成 兼容模式,装好系统之后重启在改回SATA 模式,然后进系统打 SATA 驱动就可以了!

网友:
把BIOS里面的SATA改成IDE就OK了
引用 网友B:

是这个问题,我们这装的系统太多太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