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帮忙看下我这个HPV3000 不加电

楼主(2010-01-17):
手里有个HP V3000的机器插电源待机电流0.01,按开机键没反映,前一次来这个问题,我把MAX8743加焊油吹焊了下,用了半个多月,今天来又是老毛病,我感觉会不会是那个电容不行了,不知道怎么去查,请高手指点下,非常感谢
电源

网友:
那要先看看待机有没有3V,5V

网友:
楼主这种情况,如果真是电容坏的话还真查不出来,只能用代换的方法换掉试试。不过很少听说V3000电容爱坏的,可以先换个8734a试试,有可能是它不良

网友:
那个开机板线容易断!

网友:
查下待机有没电压。。。再找EC工作条件和南桥的 。。。

网友:
应该不会是电容
有的话换上个新的8743
实在想换把VDC滤波电容换了看看

网友:
先把待机修出来

网友:
手里有8743我先换个试下在说,这个客户比较难掺,我怕过几天又是老毛病,到时候客户又的鸡歪了,
挨没办法只好试试看了

网友:
这个问题有示波器相对好修一点,最好查一下8734a的工作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