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有ACER AL1716电源高压一体板的电路图?

楼主(2010-01-17):
今天接一台ACER 产品型号:AL1716,产品样式:AL1716S显示器不工作,经查电源部分损坏,电源是采用的TOP245YN厚膜。还有两颗贴片电阻(R812和R816)烧坏了,有本看不出它的阻值,所以向大家寻电路图,或者手头上有这机子的朋友也可以告诉我这两颗电阻的数值。谢谢了!

网友:
查看一下TOP245YN的资料,可大概了解原理,能估计出阻值的基本大小

网友:
R812    6.8R
R816    6.8R

网友:
宏基 Acer AL1716x(群康代工) 电源图纸

宏基 Acer AL1716x(群康代工) 电源图纸.PDF

网友:
楼上兄弟真强

网友:
4楼的朋友你真是个及时雨,谢谢了!

网友:
没有买到TOP245YN,只买到了TOP246YN,装上后电源输出不对呀,5V为0.15V,12V由通电时的0V慢慢升到0.3V。TOP246的3脚在0.8V左右摆动,TOP246的2脚为2.5V,TOP246的1和5脚(焊在一起的)为5V(有轻微的摆动),TOP246的6脚为300V。这是把负载插头从驱动板上拨下后测的,12V断开也是如此。光耦也代换了,TL431也换了,稳压部分基本上都查了,也没有找到问题,不知道是哪儿有问题。

网友:
你可以换一下IC801和IC803试试

网友:
IC801和IC803都换了的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