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不通电

楼主(2010-01-17):
有块845的小板 开机CPU风扇不转 主板也不通电 但短接强制通电后CPU风扇开始转
想问下怎么回事

网友:
查一下开机电路

网友:
楼上的能说下吗怎么回事啊我就是不知道才问的啊

网友:
晕了怎么跟你说呢,哎 你还是拿专业的维修店吧,

网友:
先测晶振两脚电压,正常再查下开机线路有那个控制,多数是IO

网友:
先测一下内在供电的那两组MOS管,看有个脚是不是有个5V待机电压?最少也得有4.7V ,低于这个就跑下这个脚的上沿。换掉就好了,

网友:
你不能这样说人家吧
看得出楼主应该刚开始学修主板的
之少楼主已经学会了强行开机了
一步一步学
日后学会了不一定比你差的
不是你比楼主聪明
只是你比楼主早学到修主板罢了
(以上也只是个人见解,如有得罪,请多多包容

网友:
(以上也只是个人见解,如有得罪,请多多包容
楼主应该先测一下开机的两个针有无3.3V-5v的电压,如有,(有一点你是不能忽视的,
有时候连接开机针的那条线开路了和开机按钮坏了就会造成开不了机的情况了)
如以上的无问题
你就要把主板各芯片的型号发上来

网友:
如IO..芯片等等
这样大家才能容易的按现象指导你一步一步的修
你写的情况太少了,大家想教你也无从说起
刚刚过了2点
无法编辑了
同一主题我发多帖了
请管理员扣份

网友:
强制开机后能正常亮机吗

网友:
可能是电池问题,还有就是晶振俩边有没有电压,如果有的话,那就有可能是I/O的问题了。

网友:
怎样强行开机啊   不懂

网友:
1  清CMOS  检查跳线是否插错
2  开机排针的正极有没有3V以上的电压
3  更换IO芯片

网友:
新手就需要11楼这样的老师

网友:
我也是刚学 不过问问题都要把基本的参数发上 大家才能给你“对症下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