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C3842B的电源电路不起振

楼主(2010-01-17):
一台17寸方正显示器(唯冠代工的),检测为电源电路引起的显示器不加电:加电后检测3842供电脚电压在11-13V摆动,其他脚也有摆动的迹象,以为是负载引起的不加电,断开所有的负载电路后检测还是依旧,3842周围的电阻,电容和二极管也正常,没有损坏的元器件,现不知该如何下手,不只是哪里引起的3842供电电压摆动,请各位大虾帮忙指点!

网友:
换片3842试试

网友:
我也修个3842电压不正常的问题。好像是电源部分的两个二级管坏了。

网友:
你们所说的饿哦都换过了,可是故障还是依旧!

网友:
换个变压器试下
我就遇到过

网友:
8脚电压正常吗  应当是5V  看这个脚有没有保护元件

网友:
应该测一下8脚的电压啊,试过8脚单独供13v的电压3842没能启动,要供到17v才能启动.

网友:
重点反馈供电电路是否不良,造成无供电电压,造成电源间歇起振

网友:
这个机器我已经搞定,故障原因是电源管性能才不良引起的!谢谢大家的参与!!!

网友:
什么样的电源管换了什么东西说一下!·让大家知道一下!!

网友:
电源管引起这情况?  好少见 . .

网友(2010-03-19):
是呀,是什么电源管呀?

网友:
第一次看到电源管有这样为题的,不过我不参考你答案,刚修一台飞利浦17纯平,用TEA1507P,供电脚电压不正常,测量发现对地短路,换上,马上启动,幸好没烧到电源管。这我碰到好几台。

网友:
那里3842的电源电路图

网友:
在部份是3842电源IC有问题

网友:
就是电源开关场管它下面连到3842的电流检测脚嘛。场管漏流引起保护导致的。是不是啊楼主。

网友:
这个我也遇到过是 开关管不良照成的

网友:
开关管应该有可能。。但我还没有遇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