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NC6000显卡GPU型号,急求!

楼主(2010-01-17):
再次请教下各位,HP NC6000显卡的型号吗?216PACGA14F对不到脚,也就是不对,手上有这个机器的能帮我看下吗?感激不尽!!

网友:
ATI9600/9700

网友:
楼上的,ATI9600应该有几种吧?

网友:
你那个如果我没记错,应该是可以用的。如果不显可能其它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216PACGA14F这个显卡都对不到焊盘,不知道为什么?之前修这机是显卡问题花屏,拆下来一看也是整整少三拍锡珠,请版主指教一下!

网友:
ATI 9600  216PACGA14F GC8123.1

网友:
回复 网友B:
谢谢,我回去对下对不对!

网友:
搞来搞去,显卡最终还是对的,因为我拆另一块板的显卡看,主板上的焊盘也是少3排,这就是设计缺陷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