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1开机问题

楼主(2010-01-17):
1台带保的联想E41 按开机键不加电 待机0.5V  奇怪的是拆开此机开机按键壳用手直接接触开机键能开机。。。由于机子带保客户不让拆机。也不知是什么原因了。。。。。望各位XD指导下。。。

网友:
是不是开关键不灵或开机按键壳没接触到引起啊

网友:
待机0.5伏不正常啊,按键有问题吧,他不让拆让他自己拿到售后去修

网友:
有保又不让动   修毛啊  丢给他!~   浪费表情

网友:
在保修的机器最好还是不好修到时候找麻烦

网友:
接触有没有问题。还有是不是手上有静电才开的机?

网友:
按键按下去能感觉到有按键按过的手感

网友:
不让拆机 你还修啥啊

网友:
楼主不拆修好机
不动手,一个眼神就能把它修好?你牛
哪里还用别人指导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