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不小心引起的故障

楼主(2010-01-17):
今天接了一个盈通945主板,故障为点不亮开机档39 45心说完蛋了,没BGA北桥空焊没办法加焊。拆出主板,先目测一下,发现PCI附近有两个电容鼓包。 当然是先换它们了。换完后顺利跑码,以为好了,谁知道到38又不动了。档38一般为南桥或南桥周边故障,心想刚才是档39 45应该为电容引起的。现在又档38是不是自己换电容时搞出来的故障,就仔细检查两个电容的焊脚,发现主板有条数据线被我焊的跟电容一只脚连在一起了,跑线得知这条线一端进了南桥另一端进了PCIE下面问题解决了也没仔细跑了,为了确认先把两边的印刷层乱开用万用表二极管档测是通的,再测电容还是通的,哈哈,问题就出在这里了。把主板上露出的铜线往下挪点,再点主板顺利修复

因为这点问题,绕了好大一圈。以后再焊接电容和其它简单的元件的时候一定注意

手里没热容胶枪,先不管了,过几天买了枪,再出问题了给他封上,呵呵

网友:
焊接完以后测量一下是必要的,你比链接里的那个弯路小多了。
http://www.chinafix.com.cn/viewt ... p;page=1#pid1303318

网友:
哈哈。。焊成那样罚你焊一张板的电容!罚过之后肯定能练好!!线补那样不怕返修?

网友:
瓦数不足的焊枪导致温度不足,把周遭的引线给短路。
可以用做工艺用的保丽龙胶来固定引线,具有保护效果。

网友:
呵呵,那个BGA做爆了,我还没赔

网友:
能把自己出的错告诉大家,以为前车之辙也是一种勇气,对楼主的勇气表示赞赏。

网友:
我一直以为我的焊功天下第一,看了老哥的这焊功,哈哈,看来我只能屈居第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