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T40的触摸板还有小红帽有哪个芯片控制?

楼主(2010-01-17):
T40的触摸板和小红帽进入系统检测不到,该如何检测,有哪个芯片控制,麻烦高手帮帮忙!!
是一个FSTU3257坏了,我换了一个就好了
触摸板

网友:
换个键盘试下!

网友:
是不是没插好/
触抹板插口旁有个保险丝你看一下F15 吧
BIOS灰负一下看

网友:
哦,好的,谢谢了,我明天测试一下啊,谢谢!!!!

网友:
h8控制的 焊焊h8呀

网友:
T40的小红帽和键盘都是由H8控制的,所以有必要检查一下H8,触控板的话就直接由南桥控制了

网友:
先换个键盘试试,再往下查

网友:
进控制面板 把鼠标采样率 改成 80 报告/秒 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