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黑线(已解决)

楼主(2010-01-17):
  比较少修理CRT的显示器,经不住一个老客户的唠叨,就接了他的。原先是图像会压缩成一半,用手拍拍就好,会反复。我想,应该是场块虚焊,好弄。拆开,加焊场块周围的电路,顺便加焊了其他的焊点,包含一个F6653芯片,烙铁同时碰到其中的两个脚(这个是什么芯片呢),发出“啪”的一声。我想应该没事,因为我没上电的。
  开电脑,插上显示器,原先的故障倒是好了,图像不会变窄了,可是,中间跑出了几条黑线,黑线上好像图像会变形。而且不能进菜单调节。请教:到底是其他的问题,还是我加焊F6653的时候弄坏了其他的元件?

  已经解决,更换场块旁边的1000uf/25V的电容,故障消失。120元到手。感谢各位的帮助。

网友:
F6653没有坏,还是怀疑场部分有问题。

网友:
你看一下 行幅调整管 正不正常  一般的型号是TIP122  ,在行管的周边附近

网友:
回复 网友A:

呵呵,朋友们,你们的回帖可真快啊!它的行管是D1413.明天换一下试试。谢谢啊!

网友:
F6653是STR-F6653,开关电源的的厚膜,这个肯定没坏,这个坏了会不通电的
看你的图还是要查场电路的问题

网友:
呵呵,我修的显示器的毛病是黑道是垂直的,应该是显像管坏了,黑道是不是自己慢慢地就会消失呢。自动消失的话,是显像管坏了!!

网友:
楼主··看看场部分由贸易连锡了?
   ·····

网友:
F6653是电源芯片.
看你的现象,场块像是挂了

网友:
哇 收120块啊,买台旧的才多少钱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呵呵,老客户,没办法,我叫他到别处修,他指定要我修理,看钱的份上,就给他修呗。他是厂里的机器用的,14寸,大的放不下。谢谢各位。

网友:
LZ我佩服死你了,你是怎么忽悠客户的呀?   120快可以买两台15的CRT啦

网友:
那人真有钱,上次一台好的17CRT才卖了50块

网友:
你那个客户是不是姓“冤”叫“大头”啊?

网友:
有点过分

网友:
新的也就120左右

网友:
120,都能买一个了,还修吗?

网友:
14寸,买新的?要想买旧的还都不好买

网友:
120啊,哪个说维修没有钱图

网友:
收的有点高,呵呵,场电容坏的话好象不是这样的??个人认为是行调节坏了,但你修好了,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