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光942怎么设置成休眠状态

楼主(2010-01-17):
白光942怎么设置成不用时进入休眠状态,一直350度,不关掉头都烧得发白,不插卡时,按一下那个#键,显示一个24是什么意思?

网友:
你到白光哪贴下一个说明书就可以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942好象没有休眠功能。951有这一功能但需用951专用烙铁架才行。
下图红圈处是链接烙铁架的插口。

网友:
应该是要把卡拿下来才可以的。会自动休眠的。

网友:
帮阿平哥补个图。

网友:
回复 网友B:

图不错.架子上还少样小东西。

网友:
我的卡一直插在上面的 焊的时候要拔掉?

网友:
还是你的眼尖呀。逃不过你的眼睛呀。

网友:
回复 网友B:

拖焊时才好用呢

网友:
卡不插就会休眠?明天去试验下:)不过942如何能检测你待机了多少时间:)是靠温度降低的程度吗:)也许知道原理就明白怎么使用了:)

网友:
我也是942 我不用就直接关掉,反正10秒就可以焊接了,无所谓,哈哈,就是麻烦一点!

网友:
我也用942.好像用起来和936差不多。没有感觉特别好用

网友:
942在焊大一点的焊点的时候是很好用用的,还有焊无铅的情况现样是.

网友:
上否发热甘芯坏了。有备用的吗?试试!

网友(2010-03-05):
回复 网友C:
是真品无疑。那个口有带的有不带的。

网友:
呵呵,你淘的便宜嘛。

网友:
951后面那个休眠接口接到什么地方呢?直接串接在焊头的加热电路上?有没有951的原理图看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