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法起动

楼主(2010-01-17):
NTLDR is missing 请按CTRL ALT DEL重启,重启后还是出现前面的    今天解决这个问题  主要是针对像我这类的新手哈  解决办法把硬盘取下 在另一主板上 把系统G 好然后在挂到原机上启动调成硬盘启动(其他不能调) 就OK 系统就OK

网友:
直接在原主板上做系统不行吗?

网友:
根本就启动不了 你没看完我的说明啊

网友:
DM重分区。。。就OK 了。。大不了重写主引导。。。

网友:
硬盘启动不了,光盘也启动不了吗

网友:
NTLDR is missing 请按CTRL ALT DEL重启

出现这个提示的时候,一般只要重写主引导记录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