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机代码 跑A7 不亮 ?

楼主(2010-01-17):
今天 修了一个顶星845的主板 开机跑A7内存不过 供电正常 ,BIOS也刷过的还是不好使 ?

网友:
按北桥看下

网友:
i/o芯片坏会引起跑A7,我好像以前修到过

网友:
上拉排阻坏了吧!

网友:
你看内存槽旁边有没个八角的芯片 换一下先(在内存电压偏低或偏高的情况下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