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美N154L1-L09液晶屏的电压是多少?

楼主(2010-01-17):
此屏是从ACER本上拆下来的,在网上找PDF资料没找到,请有经验的高手说下吧。
现在只查到资料为15.4"、WXGA(1280*800)只有电压不知道,我想点下屏是好是坏。

谢谢郑版主的热心解答,小弟又进步一点点,“笔记本的屏都是3.3V的,台式机的屏都是5V的,基本常识

网友:
先用3。3V的点,,,,不行再用5V的,

网友:
我就从3.3V→5V→12V一个一个试,但是哪一个也没点出来图像,只是每次灯管都亮啦,这应该是白屏的故障吧??

那我用12V的会不会把屏给烧掉???

网友:
你的型号有误吧 ,应该是 N154L1-L09    供电 3.3V

网友:
3.3V的,笔记本的屏都是3.3V的,台式机的屏都是5V的,基本常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