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一次碰到SIEMENS的机器坏了,这次故障比较简单

楼主(2010-01-17):
这周末本来可以好好休息下,朋友打电话说DSA坏了,还闻到了焦味,让赶紧帮忙修。整个过程比较顺利,换了一个南桥就好了,和大家共享下。不多说了,上图。

网友:
这么厉害南桥都烧个洞

网友:
强 都把南桥烧了个洞  应该用的是杂牌电源吧

网友:
泰国产的电源,一般市面上买不到的。而且不是我们常看到的ATX接线。电源里面还有继电器。

网友:
可以上个图吗,给我们瞧一眼,下次遇见别一问三不知。

网友:
楼上的,你还想要什么样的图呀?我觉得楼主给出图已经很详细了。

网友:
说的是电源图吧

网友:
没见过 谢了

网友:
继电器,是保护电源免受冲击而设的。当电压升380V时才接合的,我说得对吧。

网友:
这个应该是工控电脑吧

网友:
是西门子DSA上面的,到现在使用正常,没有出现问题。原来的南桥烧坏估计是自己内部短路造成的,不是外界因素造成的。

网友:
不好解释,可能是长期不停机工作造成。

网友:
西门子的高速帖片机(SMT)是很有名的!只是一般是工作在空调环境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