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r100硬盘问题

楼主(2010-01-17):
一个东芝的本本p3的r100 因为硬盘有坏道CF接品硬盘想给他换硬盘但是换了的也是东芝的硬盘就是不认....是不是要刷 bios
换上原来的硬可以认的怎么搞啊这个

容量原来30G换20G

网友:
太大的不认到是的 怎么换小不人呢  30G换20G区别也不是很大啊  想想别的问题

网友:
搞不明白要刷什么东西的吧就像联想机器一样换别的光驱不行的

网友:
多试几个硬盘,装的时候注意检查接口

网友:
这个IDE #0 ERROR
提示什么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