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一例u盘写保护

楼主(2010-01-17):
新买的鑫士顿4g u盘,做完u盘启动后提示被写保护,请老师们指点!!!!

网友:
我以前的一个U盘也是这样,这个要重新量产了,里面的程序没有了,不能读写了,呵呵。到网上找个量产的程序重新产一下吧。

网友:
正在为这量产的工具发愁呢,在网上找了很多都不行

网友:
U盘旁边有一个写保护的按钮,可左右移动,把它掰到不写保护的位置上就行了
再仔细找找
那你试试属性里面有没有,或其他什么的

写保护有二种,一种是硬件,就是常说的写保护开关,一种是软件写保护,是通过管理工具对U盘内的文件进行保护。
删除方法:
1.在DOS里,进入隐藏文件所在目录
用DIR/A 查出该隐藏文件在DOS下的名字(别忘了后缀名),然后用attrib这个命令去掉该文件的相关属性,attrib的用法:
显示或更改文件属性。
ATTRIB [+R | -R] [+A | -A ] [+S | -S] [+H | -H] [[drive:] [path] filename] [/S [/D]]
+ 设置属性。
- 清除属性。
R 只读文件属性。
A 存档文件属性。
S 系统文件属性。
H 隐藏文件属性。
/S 处理当前文件夹及其子文件夹中的匹配文件。
/D 也处理文件夹。
2.进入安全模式后给该文件夹完全的权限,重新启动以后就可删除该文件夹。

网友:
上面的办法都试过了不行。从网上下了量产工具也是不行,1G以内的空间可以装载内容。
装完这1G就写保护了,无法读写和格式化。量产过后还可以用这1G的空间。最后我还是找
商家换了一个新的,一模一样这个很正常!!!

网友:
做u盘启动的时候会提示造成问题吧,看来不是孤立的。
做启动会修改flash里面的内容,底层的。

网友:
很可能这是一个假的u盘!

网友:
既然你都良产了,怎么还回找不到量产的工具?你这个问题我也遇到过。就是用那个量产的软件恢复到出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