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在BIOS不认250G西数硬盘光驱正常显示 在线等!!!

楼主(2010-01-17):
Soltek硕泰克SL-K890Pro-939主板

硬件都确认正常了  可就是不认硬盘  各种办法都试过了 光驱在BIOS里正常显示
没有显示硬盘 我的希捷的80G也能正常识别 摘了80G的换上250G的BIOS就没识别 但是在PQ里能看见分区的情况
做系统就蓝屏 0*000007b   确定不是系统盘的问题了
在别的机器都可以正常的识别  在我机器就不可以

网友:
两块硬盘的接口一样吗?0*000007b多数是驱动造成的蓝屏

网友:
250的是串口的  我没有同时上两块硬盘  确定不是系统盘的问题 关键是BIOS里不识别
PQ却能看到分区  做什么系统都7B

网友:
硬盘有没有问题啊?

网友:
没有  在别人的机器上完美运行

网友:
没人了  ?  都休息了么

网友:
我有一个小盘 也是在BIOS里不认,但可在WINXP里看到 也能使用
不知道你这个会不会也是这种情况,,,
因为在BIOS里不认 但你说做系统之事,所以说还是认出了盘的 不然你的系统做到哪里了呀

网友:
明天刷下看看吧  真是没折  闹心死了  在系统里挂从盘也不认

网友:
我有一个小盘 也是在BIOS里不认,但可在WINXP里看到 也能使用
不知道你这个会不会也是这种情况,,,
因为在BIOS里不认 但你说做系统之事,所以说还是认出了盘的 不然你的系统做到哪里了呀
引用 网友A:

我的在系统里是看不到的  系统磁盘管理也看不到  就是挂单盘的时候PQ能看到 BIOS也看不到   PQ还能分区  我去  真是无语

网友:
没人回答么

网友:
回答楼主

第一:确认硬盘、数据没有问题

第二:先清下CMOS,再进入正确设置,有的得在CMOS里检测一下认出来才行的

第三:祝你成功!

网友:
有的主板要跳光驱主排```还有的CMOS里不显示硬盘,不过确实找到了,能进系统

网友:
估计是你的主板不支持SATA II。
现在硬盘出厂默认都跳在SATA II模式,你把它改成SATA I模式看看。硬盘贴纸有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