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来高压包是不能随便代换的啊!!

楼主(2010-01-17):
我有一个ktc的纯平显示器,它的毛病就是点上一会,高压包就会发出“吱吱”地响声,是因为高压包坏了。今天,客户送来一个显示器,毛病是显像管坏了。我突然想起来,这两个显示器同一个产家,同一个型号,同一年,就是生产日期相差一个月啊。高压包决对可以代换的,我卸下来,看也没看高压包上的型号,直接就换上了,以为,成功了,得银子了,通电后,只听见,就响声,我不甘心,插上信号线,黑屏,就忽闪了一下,中间就一道了,我赶紧拔掉线。一看型号,完啦。在装上原来的,我旧的显示器出现新毛病了,枕型失真了,而且弯的厉害勒!!完啦!!怎么办呢。我在问问,师傅们,哪里坏了,也顺便给新手们,一个道理,做事认真,误免以小事大啊!!

网友:
如果高压包一样的型号,应该不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LZ可能哪里没有焊好,或者哪里搞短路了。还有显示器板后来的那个是不是厂家改过了电路?还是一摸一样的板?

网友:
电路板,我看了看,有所改动,其码,高压包的针角就多了一个啊!!!

网友:
按你说的 CRT型号相同,应当能代换,,,,一条线那也不是你代换的故障,是机器还有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