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5920 插电可开机,电池不冲电???

楼主(2010-01-17):
acer 5920 ,model no:ZD1
插电可开机,电池不冲电,在vista系统中,电池图标处有时显示“未找到电池”,有时显示“0%,不冲电”,更换新电池,还是一样的现象。
接上电源,我给电池插槽测电压

1 is 0.09,2 is 0.09,3 is 3.31,4 is 2.54,5 is 2.54,6 is gnd,7 is gnd,
这说明什么?我是新手,接下来该怎么找?

网友:
大哥,我是新手,得学,你能提示一下我,该怎么查主板的电池冲放电电路啊,看是不是管理IC坏了?

网友:
首先确定是否是电池坏了,再查主板的充电电电路,主要组成有充电芯片,上下管,电感等,您可以先换这些

网友:
遇上这问题,我会先确定电池是否有问题,在查充电电路,主要组成有:充电芯片,上下管,电感等,先换了在查别的也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