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移动硬盘电机供电是几V?

楼主(2010-01-17):
故障是这样的,插进去 硬盘电路板“指示灯”亮, 个晶振都起振了 测量的电机供电是1.4V 1.36V 1.2V  ,(正常应该是多少不知道, 问下?) 主板USB供电5V到硬盘USB供电变成4.6V  貌似也不象被拉低  , 整个过程没测量出那里损坏,有时候电脑能识别到移动硬盘的提示,就是磁盘不转,电脑无法显示硬盘的存在。。

问的问题是:电机供电到底是多少V  , 那位仁兄有“图纸”的来份。 知道这个硬盘通病,和关键测试点的,指点一二。  谢谢了!`

网友:
我这有两个三星硬盘盒都这个问题,更换硬盘盒后问题解决 !

期待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