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X6110 N6120 工程师维修总结

楼主(2010-01-17):
PW00        插上电源,電流I=0.17,+V5A,+V3A正常,+V1.5A无,+V2.5A有(假象)        U47 BP (U47.1PIN与U47.10PIN微短)
PW00        大電流,        Q531極反,C252被燒壞
PW00        電流0.06A,不上電,SLP_S3#_3R,SLP_S5#_3R正常.        U47  BP.
PW00        I=0.05A,+V5A對地SHORT(PAD2)        C13被击穿
PW00        裝上CPU後,I=0.06A        CN15不良
PW00        插上电源,电流从0.06上到0.57(电源方面正常)Debug跑“00”        U15极反
PW00        插上电源,I-0.06        X4 PIN 4空焊
PW00        電流0.06A,不上電,無SLP_S3#_3R,SLP_S5#_3R        U44(南橋)不良
PW00        I=0.05A,只有+V5AL,其他均無        R213撞件
PW00        大電流,        Q527,Q531對地SHORT
PW00         電流0.06A,+V5A,+V3A不正常        U12不良
PW00        电流从0.06上到0.27.无+VCCP.        R629缺件或BP
PW00        X1無振盪        X1極反
PW00        X1無振盪,提供R270電壓沒有        U22(SMSC)不良
PW00        电流从0.06上到0.26慢漫又上到0.45.(开机不正常)        电阻R207 翘件或BP
PW00        無+V1.5,X1不工作,(VCC1_POR#_3無法送給U22)        R258壞件(電路圖P37)
PW00        I=0.20---0.06,Vcc-core拉低。        U504 PIN35,36 SHORT  Q527BP
PW00        電流0.06A,+V5A,+V3A正常,SMC和南桥CLK正常,查南桥+V_RTC电压。        电容C430  BP
PW08        休眠喚醒时又进入DOS和XP选择画面,关不了机        电阻R680 BP(PCIE_WAKE#)
PW08        休眠後無法喚醒.        U44.182PIN空焊.  (FWH_3S_WP#信号)
PW08        休眠喚醒后重起且不抓HDD        U44  BP
PW08        休眠後無法喚醒,+V1.5A没有.         U13 BP或U502.1PIN与U502.2PIN短路.
PW08        休眠後無法喚醒        U9    PS
PW01        电流从0.06上到0.43后又降到0.06.反复重起.        U30  BP      (信号CLK_R3S_KBC14不稳定.)
PW01        插上电源,自动掉电.        C587撞件
PW01        插上电源,橙燈閃動,電流由0.38A---0.06A自動循環        U21   PIN4    PS
PW01        不上CPU,電流0.23A---0.06A自動循環        R213撞件
PW01        不上CPU开机正常,上CPU后I=0.06跳到I=0.40后又返回0.06不动.        CN24.1PIN与CN24.2PIN 短路.  或查与信号ICH_3A_SMCLK,  ,ICH_3A_SMDATA相关的零件.(例如:R717也会引起)
PW01        插上电源,橙燈閃動,電流由0.23A---0.06A自動循環        R133不良
PW01        有+V1.5A,無PWR_SWIN#_3        C61 SHORT
PW01        I=0.06A---0.30A循環,無+VCCP        U26不良
PW01        上電(I=0.23A--0.26A) RESET,        R231撞件
PW01        I=0.26A循環        U30空焊
DP00        DEBUG 為 "00"        CN500不良,SMT打錯件,BIOS版本為DIAMOND版本
DP00        DEBUG 為 "00"        R191  BP     ( R191.2PIN电压偏低)
DP00        DEBUG 為 "D1"        U19(北橋)不良
DP00        Degug -E5        U19(北橋)BP
DP00        Degug -"1C"        U22(SMC)  BP
DP00        DEBUG--"D1--D2"然後掉電,        U22不良
DP00        DEBUG---"21"        U37  BP
DP00        DEBUG---"02"        U10.21PIN对地短路.   ( 信号PCI_3S_SERIRQ  )或U22(SMC) BP
DP00        DEBUG---"B8"        R666不良
DP00        DEBUG---"29"        U37 或U38  BP
DP00        DEBUG---"24"        R708 空焊     (信号CLK_R_DREF没有送到北桥.)
DP00        DEBUG---"FA"          U44(南桥) BP      查南桥与CPU卡槽相连的信号(如:H_INTR)
DP00        DEBUG -----"D1"        RAM槽周邊的電阻,排組有壞件
DP00        DEBUG -----"D1"        C570  对地short  (M_VREF被拉掉)
DP00        無+VCC_P,送U32,+V5S無        Q33壞件&R301撞件
DP00        DEBUG "D1"------"A0"        RS32 BP
DP00        DEBUG "81"        U19或CPU卡槽空焊.   (查H_DSTBN#1 ,H_DSTBP#1等信号)
DP00        DEBUG ---"00",I=0.50A----0.60A之間,CN15 PIN 371 對地SHORT        PCB SHORT
DP00        電流0.57A,開機信號正常,DEBUG為"D1"        CN500燒錄不良
DP00         DEBUG ---"A0"&"D2"&"D1";+V1.25S   對地SHORT        CN14  SHORT
DP00        DEBUG---'00' I=0.60A         CN500 PIN31無CLK_R3S_FWHPCI信號   R711BP
DP00        DEBUG---"03"        r457   或U44
DP00        DEBUG---"07"        u44   U38
DP00        DEBUG---"0A"     CLK_R3S_KBPCI 无  CLK_R3S_CBPCI   无        U30,U38 , U22
DP00        插DEBUG时不开机,不插DEBUG正常开机.        R455  BP      (信号PCI_3S_AD(30))
DP00        DEBUG---"32"      ICH_3S_SMDATA        R457   U44或(U33,U36)
DP00        DEBUG---'00“   CLK_R_CPUBCLK#  CLK_R_CPUBCLK   送CN15  跑“00“        R320  BP
DP00         无H_CPURST#,(拆掉电阻R398就OK)        U10 BP    (外设引起)

SY00指螢幕畫面已出現後當機 ( 55AA BIOS Code  開始出現畫面,到 Code 出現 F1 / F2 藍色選項間 )
SY05        進WINXP後一段時間自動掉電        U19(北橋)不良
SY05        在WIN XP中不定时当机.        R232撞件
SY00        無法抓到HDD,當HP畫面,DEBUG ---"32"        U44(南橋) BP
SY00        开机后重起不开机,代码瞎跑.        U44(南橋) BP
SY00        进XP一会儿就关机,+V3A,+V5A  也变为0。        U12  BP
SY00        进XP一会儿就关机        R601  OP(空焊)或   U504   BP
SY00        出现DOS与XP选择画面一会儿就当机。        U30(总振芯片)   BP
SY00        在XP测试过程中反应慢.        R677 BP或BK   (OCP_OC#信号没有)
SY00        插Wireless进XP当滚动条.        PCB板OP             (查PCI_3S_STOP#信号)
SY00        进XP当滚动条且屏幕很暗.        U38 空焊.

其他 Function 測試不良
BP01        插ADAPT不插电池时,充电灯也亮。        电阻R572 BP
BP01        电池放电时,充电灯还一直亮.        U501.8PIN空焊.
BP01        插ADAPT不插电池时,CN6.6PIN有电压.且插电池时有吱吱声响起.        Q515  BP
BP01        电池放电时只显示充电符号,无放电符号,         U501第8片空焊,无+V5AL
BP01        1号电池冲放电无图标        D508被击穿,U22不良
BTOO        D38燈不亮        Q50壞件
BT00        Wireless灯关不灭.        Q26 空焊或BP
CO01        小头不良        U11 PIN1 OPEN
CO01        小头不良        电阻R398 BP 或U30  BP    (信号CLK_R3S_SIOPCI没产生)
CO01        小头不良        SMD多打零件(电阻R621)
CO03        抓不到紅外線        U10不良
CO03        紅外線測試不良,找不到紅外線        U44(南橋)不良,IR是接在USB上面
DP14         屏幕閃動        U19不良
DP14        CRT顯示OK,LCM顯示亮度暗.        R756   BK或U19 BP  (信号LCM_3S_BKLTEN没有产生.)
DP27        从CRT切换到LCM时,需要切换两次LCM才能显示.        R193  多打零件.
DP14        CRT顯示OK,LCM顯示不良,(量CN4有無斷線?)        U19不良
DP14        按切换键(SW1)时,CRT显示正常,LCM显示花屏,松开LCM又正常.(查SSCLK_R_DREF信号)        电阻R651 BP 或   电阻R668  BP

DP14        LCM闪动,切换到CRT时,LCM显示正常,CRT显示正常        U30  BP
DP14        插一根RAM(CN14)正常,插(CN503)不開機,同時插兩根開機花屏        CN503空焊
KB00        键盘左边的Ctrl键不动,  查KSCAN_3S_IN(14)信号。        U508   BP
KB00        數字鍵無效        U22不良
LP01        DOCKING 大头测试FAIL        D500  BP
LN00        抓不到4401(网络芯片)或5705(网络芯片)        R712  BK
LN00        網絡燈不亮,進XP後不顯示MAC地址,        U48不良,由於網絡不良引起
LN00        进入XP后找不到IP地址 ,        U36不良,无SPROMIN信号
LN04        網絡燈不亮.        R700 BK
ME08        开机和关机时有异音.        电容C685 BP (查信号A_3S_ICHSPKR)
ME08        按静音键时有异音。        电容C434   BP
ME08        內彔無聲,audio_vcc在上電後由+5v---+4v        u43 不良   u43pin5
OT00        开机显示,但Debug不解码.        L52空焊或BP

网友:
當"28"橙燈閃不斷電  或 D2斷電        換SMC  OK
進XP反應慢        查OCP_OC#(R677)
關機後自動重啟(不關機)        查PCI_WAKE#(R680)
插USB當機(FA)        查R625
PW01(FA)        BIOS
DP00無CPU_RST#        查L23 +VCCP被拉低
無明暗度        Q505
網絡燭不亮 開機瞬間亮        U41 BP
網絡燭不亮         R700 KK
FA退板休眠不良        U22 SMC
DEBUG "32" 等亂代碼        拆U33.U36
FA退板進XP自動重啟        CN15背面PIN點短路
ME08無外音        R477 MP
DP00 +VCCP無 ,送U26 +V5S無        Q33 BP 或  R301撞件
不插DEBUG CARD不開機<0.59>   插DEBUG開機        換U37 0K
DEBUG "24"        換U19 OK
DEBUG "80"        拆U37,U38    OK  或換U44
DEBUG "21"        拆U37,U38    OK
DEBUG "29"        拆U37,U38 未好,裝上OK
PW01     (0.05--0.27)循環,PCIRST#無,CPURST#拉低        換U30  OK
DEBUG ''03''         換U38  OK  換U19 OK
進DOS黑屏        換U38  OK
DEBUG ''08''        換 U44   OK
PW01不上CPU OK,上CPU電流(0.06--0.23)循環        換CN15  OK
進XP後當機        R601  空焊
藍牙燈不亮        Q26  FA退板BIOS可能導致
插SD卡藍體白字        換U38 OK
CPURST#偏低,電流0.37,PCT_RST#正常        R153 MP,PCT_RST#未送到北橋
SA治具 LPT PASS , FA治具 LPT FAIL        D500   BP
CPU頻率不正常        查OCP_OC#信號
無充電符號        BIOS會影響
DEBUG "02"        查PCI_3S_SERIRQ 信號
DEBUG "07"        SMC   BP  / U30BP
紅外線大頭小頭同時不良        量CLK_3S_REF
當用電池供電時顯示符號還為電源供電符號        Q503
DEBUG"38"        南橋
I=0.38,CPURST#=0.5,PCIRST#=1.5        SB   BP
i=0.38, CPURST#正常,信号都正常,        L23 PIN1  OPEN
I=0.06--0.31左右循環,无PCIRST#信号,CPURST#信号拉低        U22 SMC BP  PM_PWROK 信号无产生
I=0.06--0.45左右循環,信号都产生.        R648  MP
蓝灯不亮,打不开        BIOS  PP
DEBUG ''B6''         U19   SH
电池放电时断电        C561  MP  /   SMC  SH
DEBUG卡不显示        R397  BP
DEBUG''00''        C202 BP
DEBUG''47''4A''54''   开机当机        换 U30  OK
DEBUG''31''         换U44  OK
开始电流0.26,无PCIRST#,过一会儿就正常!        R207 OPEN
无内音        Q61 BP
DEBUG"07"断电        U44 BP

网友:
资料不错,有个问题请教一下师傅,你那个DEBUG卡的代码和我们平常用的笔记本MIN测试卡代码的当含义一样吗?意思就是2种卡同样的代码他们的含义是一样的吗?还有BP是什么意思?

网友:
楼上的看来是工厂的人哟 就是厉害,看了半天有些地方不明白,楼上的朋友也说了,希望朋友有时间给说一下,我的板子现在是待机0。09  等下自动上电到0。71就不动了,MINPIC测试卡00    自动上电复位灯不亮

网友:
BP,BK是什么意思?

网友:
资料不错,有个问题请教一下师傅,你那个DEBUG卡的代码和我们平常用的笔记本MIN测试卡代码的当含义一样吗?意思就是2种卡同样的代码他们的含义是一样的吗?还有BP是什么意思?

现在945 965芯片组大部分用的是MIN-PCIE测试卡,915芯片组用的是PCI测试卡,跑的不良代码根据机型不同含义也是有所不同的,只不过,同一芯片组的代码含义是差不多的。

BP,BK是什么意思?

BP 一般指材料不良,BK 是指元件坏件。

网友:
看了半天有些地方不明白,楼上的朋友也说了,希望朋友有时间给说一下,我的板子现在是待机0。09  等下自动上电到0。71就不动了,MINPIC测试卡00    自动上电复位灯不亮

上电瞬间电流是0。09A,说明还没有起跳,起跳之后,电流达0。71A,首先量电压是否都已OK,如果电压不OK,测试卡也会跑00。电压OK了,北桥就会发出CPURST#对CPU复位,CPU就会工作了,这时测试卡就会跑起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