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22两个通病。。。已经解决

楼主(2010-01-18):
IBM T22主板,现象是不能开机,指示灯一闪即灭。。。。更换ADP3421 ADP3410 OK
开机发现暗屏,询问客户,他说着是老毛病啦模特一直外接在用。。。。。
经过检测发现屏线坏,高压条有16V,但是3.3V控制没得。。。。。
找到屏线定义,直接从主板飞线到高压条,问题解决
暗屏
通病

网友:
的确是个通病,朋友的板也是这个问题

网友:
ADP3421 ADP3410 这两个IC一般都一起换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