旭日150不是通病,CPU没有供电,加焊3205 没有好

楼主(2010-01-18):
旭日150不是通病,CPU没有供电,加焊3205 没有好,电流时0.39A   后来量北桥电压都有,但是温度很高,没有短路。后来又发现3.3伏电感旁边有个CM85621
烫手,不知道是干什么的,各脚电压是多少?还望有高手 货修过此故障的指点!!!!!多谢

网友:
在线===等消息

网友:
加焊CPU供电IC试下,不一定是这个芯片的事

网友:
重点查3205各控制信号是否正常。

网友:
3.3伏电感旁边有个CM85621
烫手,不知道是干什么的,各脚电压是多少?还望有高手转载请注明出自中国主板维修基地 http://www.chinafix.com.cn/,本贴地址: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167832-1-1.html

网友:
电流低了 CPU供电没出 还要按上电时序往前查 还有之前的电压没出来

网友:
加焊不行的话,你可以换一个供电芯片试试

网友:
同意楼上的,,换一个芯片试试

网友:
不知道你找到是不是这个

网友:
要先看一下VTT电压。

网友:
我觉得你的 不是这个管坏了 应该是 out输出一短路的地方

网友:
CPU座脱焊也没有CPU电压

网友:
不光是通病了啊

网友:
我的更惨,补焊之后掉电了,是不是短路了啊。或者3205坏了。求救